请问stm32f407的fsmc问题

楼主(2013-04-11):
各位:
  我用407的fsmc操作SSD1963,模拟总线没问题,说明线路应该没有需焊短路等,但是用FSMC时,读操作没问题,写就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赐教,1963的用8080接口,D/C接在A25上,

楼主:
困或了两天,终于找到原因,发来与新手共面,8位总线时ADDR[25:0],而16倍总线却用ADDR[25:1]>>1,这下清楚了!

网友A:
是的, 双地址的问题, 呵呵, 我也被这个问题卡住过.
你的问题表述得不清楚, 开始看到这帖, 没有往这里想

网友B:
查FSMC问题,建议尽早用示波器,看跟预期的波形是否相符,这样查找问题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