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体 一脚接地?什么原理?

楼主(2013-04-11):
普通的无源晶体,如单片机的晶振电路,晶体+两个负载电容,接到单片机的时钟管脚;
但是有些其他芯片,是晶体一脚接地,一脚接在芯片的时钟输入?看过datasheet,这样是能起振的,但是想不通怎么个起振?晶体是靠压电正逆反来起振的。这个一端接地,有点想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A:
难道驱动电路是双电源供电的?

楼主:
不是的,听说是IC内部有负载电容的话,这样一脚接地,是能够起振, 我就是有点弄不明白。理论知识太差

网友B:
确实有这样的振荡电路,但极少应用。
请把原理图和datasheet贴出来。

网友C:
晶体在两个谐振点,相当于高品质因数的电感电容的组合。在振荡电路的反馈网络中适当地方,放一个一端接地的晶体,也是可以的。

可以想一想下面这个电路: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晶体的一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这样的振荡电路,但极少应用。
请把原理图和datasheet贴出来。

一个FM芯片;典型电路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FM芯片;典型电路接法

这可能是同相放大器构成的PIerce电路。
详细说明,请将你的邮箱地址用站内短信给我,我给你发一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