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linux rs485驱动

楼主(2013-04-11):
哪位大神有linux rs485驱动的实用例子啊,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A:
晕 ,485 跟linux没什么联系吧@. 485没整过? 网上很多啊,找找吧.

网友B(2013-07-24):
有232 转 485的模块:lol

网友C:
这个和串口驱动很像吧?

网友D:
就是串口。com编程,485是物理层的事。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用串口的驱动, 另外编写一个io口来控制 485的收发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9-03):
485就是uart

网友G:
少年,看看UART驱动吧,和硬件没有关系,或者看看tty驱动,都一样的玩意

网友H:
用串口去驱动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