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构成的精简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小弟不才,这个简单的电路摸不着头脑。可以看出来的是这个电路是有LM358构成的电压比较器,按照模电的算法,1脚输出的电压为恒定的低电平。

可这是我们公司以前的一个产品中作为电池低电压检测电路。电源VCC是4节7号电池供电,就是6V电压。我测量过,当电源电压大于4.3V 1脚输出低电平,电源电压低于4.3V左右,1脚输出高电平,指示灯就亮了。

进行详细测量只有的值表格是如下:
vcc     5.6V      5V       4.5V     4V        3V         2.5V      2V      1.5V
1脚    -0.3v     -0.3V    -0.2V     3.07V     2.06V     1.58V     1.07V    0.5V
2脚    5.36V    4.79V    4.3V      3.8V      2.86V     2.4V       1.93V    1.42V
3脚    4.48V    4.04V    3.6V      3.17V    2.36V     1.98V     1.59V    1.17V
灯     灭       灭       灭       亮        亮        亮         亮        灭

仿真如图,3v偏置电压没有现象,2v,1v偏置电压仿真结果像斯密特触发器。

求解释和算法。

网友A(2013-04-11):
LM358反相输入端显然超出了允许的共模范围,故不可以常理推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反相输入端显然超出了允许的共模范围,故不可以常理推之。

请问应该怎么去考虑?

网友B:
搬个凳子坐着同听。

网友C:
好电路,极性反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去考虑?

那就是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电路。
虽然按照你所说,可以工作,但这是碰巧,正如某些人相信某些特殊的数字必能中彩而果真中了一样,不可模仿。

楼主:
既然产品中能用到这个电路,肯定有他存在的理由,现在的低成本移动电源有的用这个检测电压的。

网友A(点评):
那你还“求解释和算法”干什么?抄就是了。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学的那一点点模电往哪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路,极性反一下,就完美了。

怎么说?

网友D:
电压越大V+与V-电压差越大。 由数据看出,当两者相差0.7V左右的时候,1脚开始输出高电平。358廉价,性能比较迟钝一点,V+比V-要大到一定程度才做反应,把缺点当成了优点来用。这样分析来看,图中的V+和V-确实是接反了的。

网友E:
乱设计,输入电压要在数据手册规定的共模电压范围内。
看过数据手册了吗?
电路也乱七八糟的。

网友A(点评):
这句靠谱。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超出共模范围后,LM358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刚刚测了一下,在将输入+-短接至VCC后,LM358输出高电平。所以,该贴的命题没有问题。我开始以为在运放输入两端均截止的情况下,会后续无输出,看来是我错了。

网友C:
我估计,LM358在输出极性变换死区处有一个弱上拉电阻,防止输出的不确定性。个人见解。我所讲的没有依照LM358手册原理图。那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