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常用的Flsh选型

楼主(2013-04-11):
需要一个Flash,256K*8bit,用于存放16*16字库
找到ATMEL资料,发现有两种
①AT4900F2,Flash Memory
②AT29C020,CMOS Flash Memory

不知道这两者有和不同,谢谢.
请问常用的Flash还有哪些(深圳好拿货的)

网友A:
貌似都不大好买,要不改用SPI的Flash?

网友B:
直接用华邦的SPI FLASH啊,成熟稳定,市面上放字库的都是这种IC。w25x16这个型号供楼主参考,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C:
可以了解下MA86L508,FLASH 8K,SRAM 256,8BIT,带EEPROM的,详细的参数可联系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