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起动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3-04-11):
有设备要在-40度的环境下冷启动,(西藏内蒙野外的干活)。电源和部件都是标称-20启动的,实际上只要起动了,设备自身的发热就可以把温度提上来。想弄了温控开关,在-10度以下就是默认闭合,-10度以上就断开,接发热丝。另外一个-20度以下默认断开,-20度以上闭合,控制机械断路器去控制设备的电源。这样,先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再开电,
有何指教吗?

网友A:
可以这么干, 主要加热电解电容

网友B:
办法很好

网友C:
可以这么做,温控开关可以实现,当温度到一定程度,对内部进行加热,保证可靠启动

楼主:
几个斑竹密集坐沙发啊。多谢。

网友D:
当温度到一定程度,对内部进行加热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直接在里面加了一个像电炉子方面的设备,具体方案可以自己设计,里面带有传感器,等温度到一定时候,控制“电炉子”关闭,供电模块启动。哈哈哈 总之人家再没有说起不起来,混过去了  只是建议昂 哈哈哈

网友F:
温控开关不怕冷吗?哈哈

网友G:
对,就是这么干!不管三七二十一,通电就加热,到了一定温度再断开加热。怕温控开关失效就用继电气控制,一个不行就两个串联,总有一个能断开。

网友H:
楼主,应对这个问题,  先解决了保温,在相加热,这样能量才更合理的使用上

网友F:
只有耐心上网搜耐低温器件才是捷径.

网友I:
-40度,焊锡能耐用吗

网友J: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牛人!只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