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

楼主(2013-04-11):
(无正文)

网友A:
void main()
{
  char lightOn = 0;

  for(;;)
  {
    if(检测到按键按下)
    {
      lightOn = ! lightOn;
      延时 300ms 作用是消抖动
    }

    if(lightOn) 开灯
    else 关灯
  }
}

网友B:
貌似最简单的程序了

网友C:
你首先得做好按键检测程序,这个程序好了,然后在按键检测程序中,当有按键按下的时候给给控制灯的那个IO口取反就行。

网友D:
楼主,是用啥的单片机写不出来呢

网友E:
感觉缺乏基本的抽象思维能力啊,悲催啦

网友F:
写一个通用的按键代码,不要嫌麻烦,以后所有的按键都用这个了,最多根据需要小改一下;
之后我的KEY函数这样操作就好了;
{
...
    Key = GetKey();
    if(Key.One == K_On)
    {
      LED = ~LED;
    }
   ...

}
这里的key.one是单次触发的,在按键放开之前只会有一次为键值,其他时候为无建
简单的代码
u8 GetKey()
{
u8 key;
key = Keypin;
delay();
if(key == KeyPin)return key;
return 0;
}

main()
{
...
if(GetKey() == KEY_ON) Led = ~Led; 读取按键有效 反转灯状态
while(GetKey() != 0); 等待按键放开
...
}

网友G:
void aj()
{
  char i = 0;
    if(检测到按键按下)
    {

      延时 300ms 作用是消抖动
     if(检测到按键按下)
     { i++;}
    }
if(i%2==0)  led=1;
if(i%2!=0)  led=0;
}

网友H(2013-07-20):
这个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