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出反激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做了一个多路输出的反激电源,其他四路输出很稳定,一路24V带载越轻输出电压越高,+25V的更是比设计的要高出5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功率60W左右!

网友A:
正常。通常,你的稳压取样只取4路之一,而其他各路必然等效内阻较大了

网友B:
这个问题, 术语叫做交叉调整

网友C:
一般这种后级都加稳压的

网友D:
这种现象正常,非反馈绕组的输出电压在轻载时肯定会偏高
这一般有三种处理方法,
一是使用交叉调节,这需要增加一路反馈;
二是根据实际工作负载的轻重对变压器匝数进行调整,对于负载轻的可以适当减匝数;
三是后级加稳压器件或者增加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术语叫做交叉调整

这个概念我看到过,但是不能完全理解,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现象正常,非反馈绕组的输出电压在轻载时肯定会偏高
这一般有三种处理方法,
一是使用交叉调节,这需要 ...

增加假负载是什么意思?怎么加?刚接触开关电源,很多概念都还不知道。请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后级都加稳压的

我这个电源一共有十二路输出,都加稳压?那这么板子得很大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假负载是什么意思?怎么加?刚接触开关电源,很多概念都还不知道。请解释一下,谢谢 ...

就是给那些负载轻的输出加一个电阻,可以在轻载时加重负载,使得电压不会和设计的值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给那些负载轻的输出加一个电阻,可以在轻载时加重负载,使得电压不会和设计的值高太多。
...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