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RCC->APB1ENR 中PWR EN bit影响USB功能求指导

楼主(2013-04-11):
由于系统需要同时用到USB和RTC,使用RTC时必须打开 RCC->APB1ENR 中PWR EN,PWR_EN置位后USB DEVICE HID功能不正常,哪位大侠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A:
用RTC时必须打开 RCC->APB1ENR 中PWR EN,PWR_EN置位后USB DEVICE HID功能不正常

应该不会这样啊,PWR_EN跟USB应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