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想有正常供电的时候此电路无输出,断电后,电池再输出的电路,可实际情况为正常供电时,虽然输出电压(5V)比电池电压(16V)低很多,但也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3-04-11):
mos管那边有小电流吧

网友B:
测一下Vgs
PS:R1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Vgs
PS:R1太费电了

Vgs测了,≥0V,为正值, 费不费电倒是无所谓,关键是现在不能可靠关断,另外就是电源切换时间太久,大约1s的样子,按说不该啊~根本做不到不间断

楼主:
现将完整电路贴出,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交流供电切换到直流供电的时间太久,甚至达到秒级?另就是PMOS该关断的时候不关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B:
可能是前端充电器的输出电容比较大,掉电后无法迅速反应到栅极,你可以用示波器挂一下波形判断。。。
这个电路应该是可以关断的,你那个5V,可能在输出端对地加个下拉就没了
PS:Q1对调DS,D2就不用了
充电器集成到AC/DC里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前端充电器的输出电容比较大,掉电后无法迅速反应到栅极,你可以用示波器挂一下波形判断。。。
这个 ...

版主你好,在输出到地之间接入12K 左右后,依然存在,另不管我将DS对换不对换,交流不上电,只接入电池都有输出!表现为PMOS还是不关断,真晕死了。充电器和DCDC电压不同,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所以分离了。

楼主:
我都要怀疑是不是PMOS有问题,但是是从其他产品上拆下来的啊,其他产品没问题,只是用的是控制芯片控制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