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

楼主(2013-04-11):
为什么我的MiniProg3突然插在电脑上没反应了啊?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之前还是好的~~急求啊~~~

网友A:
有可能你买的MiniProg3不是原装的,,

网友B:
Miniprog3 有没有发热的现象? 是不是 USB 枚举没有成功啊,重启一下电脑试试。
另外测量一个 Miniprog3  VTARG 和 GND 之间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prog3 有没有发热的现象? 是不是 USB 枚举没有成功啊,重启一下电脑试试。
另外测量一个 Miniprog3  V ...

没有发热,如果是USB 枚举没有成功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重启了也没有用~~~
PS:上次用的时候还是好的呀……非常感谢版主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发热,如果是USB 枚举没有成功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重启了也没有用~~~
PS:上次用的时候还是好的呀…… ...

插到电脑上去以后打开 PSoC Programmer, 看 MIniprog3 以及编号能否被识别(左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到电脑上去以后打开 PSoC Programmer, 看 MIniprog3 以及编号能否被识别(左上角)。 ...

恩,好像我的PSoC Programmer出了问题,我再重新安装下试试。
不过还要再请问一下PSoC Programmer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我是个初学者,还请见谅啊……: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好像我的PSoC Programmer出了问题,我再重新安装下试试。
不过还要再请问一下PSoC Programmer到底有 ...

Miniprog3 是个硬件编程器, PSoC Programmer 可以理解成为编程器开发的软件界面, 实现 PC 与编程器之间的通信

网友C:
PSoC Programmer是烧录软件,Miniprog3试烧录工具

网友D:
汗那,都不晓得Miniprog3是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prog3 是个硬件编程器, PSoC Programmer 可以理解成为编程器开发的软件界面, 实现 PC 与编程器之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oC Programmer是烧录软件,Miniprog3试烧录工具

谢谢~:)

网友E(2015-04-03):
各位大哥大姐,前辈,有二手的MiniProg3卖的吗?我鼓捣这玩下。谢谢了,有的话qq1789423464,电话18258870085.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哥大姐,前辈,有二手的MiniProg3卖的吗?我鼓捣这玩下。谢谢了,有的话qq1789423464,电话182588700 ...

大哥,这工具也没有多贵吧,,为嘛要用二手的。。二手的没有保障呀。。;P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工具也没有多贵吧,,为嘛要用二手的。。二手的没有保障呀。。 ...

对学生来说已经很贵了,你说是吧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学生来说已经很贵了,你说是吧大哥

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