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lin总线主模式发送步骤疑问

楼主(2013-04-11):
我想请问lin的主模式发送步骤,不太明白步骤4为什么是检测 UART_SR的标志位RXNE 位,我是这样想的发送应该是检测 UART_SR的标志位TXE 位即检测发送寄存器状态,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原文带错误侦测的步骤:
1. 将UART_CR2的SBK位置1来请求发送断开符+分界符。
2. 等待UART_CR4的标志位LBDF为1 。
3. 对UART_DR写入0x55来请求发送同步域。
4. 等待UART_SR的标志位RXNE 为1,并读回UART_DR。
5. 对UART_DR写入被保护识别符值来请求发送识别符域。
6. 等待UART_SR的标志位RXNE 为1,并读回UART_DR。
只有在UART_RX管脚上接收回有效的断开符和分界符以后,标志位LBDF才会置1 。

楼主:
是问题提的不清楚还是我哪里没说清楚,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问题提的不清楚还是我哪里没说清楚,请大神指点

看看lin2.0规范,因为lin总线用总线仲裁的,在发送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监听总线.(接收),所以取接收信号为发生完成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