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4-11):
现将完整电路贴出,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交流供电切换到直流供电的时间太久,甚至达到秒级?另就是PMOS该关断的时候不关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A:
因为供电这个点的电压是慢慢下降的,内部有电容需要慢慢放电。
电路真是画蛇添足。
电池和市电稳压输出各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正常供电电压多少?低于16V也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供电电压多少?低于16V也会导通

为啥低于16V也会导通呢?电池是12节镍氢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供电这个点的电压是慢慢下降的,内部有电容需要慢慢放电。
电路真是画蛇添足。
电池和市电稳压输出各串 ...

市电DC输出15V,电池充满后电压比15V高,所以才如此操作

网友A:
那是你系统设计画蛇添足了。
上面的AC/DC,输出高一些,充电器AC/DC不要,直接AC/DC给电池充电(当然要加充电电路)。

网友A:
一般都是AC/DC电压比电池高的,看你这设计的。
如果这不好修改,则充电控制PMOS,要加电压比较。
即使加电压比较,也无法保证供电输出是连续的,可能会短时间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AC/DC电压比电池高的,看你这设计的。
如果这不好修改,则充电控制PMOS,要加电压比较。
即使加电 ...

是啊,这个设计的别扭之处就在这,哎!现在总算知道5V电压是怎么来的了,是D2的漏电流导致的,但是确实不好做到不间断输出,有中断,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C:
5V电压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