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LaunchPad调试SD卡

楼主(2013-04-11):
MSP430LaunchPad G2553的板子有SPI的资源,但是我用软件模拟的,现在SD卡的初始化、读写都实现了,并从扇区中确认过。不过程序中还是有点问题,就是我先往SD卡中写数据,然后再读数据,但是读完数据后返回时却不能返回到当初调用读SD卡子程序的位置,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如果写完SD卡之后,后边没有加几个SdWrite(0xff);的话,再接着读SD卡的时候,SD卡就没有正确的读响应值,现把程序打包上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但是读完数据后返回时却不能返回到当初调用读SD卡子程序的位置
有数据被冲掉了,这个要好好查查。

后边没有加几个SdWrite(0xff);的话,再接着读SD卡的时候,SD卡就没有正确的读响应值
貌似是应该的

楼主:
忘了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读完数据后返回时却不能返回到当初调用读SD卡子程序的位置
有数据被冲掉了,这个要好好查查。

我看了看扇区的数据,好像数据没有丢失,请问怎么查法?程序我打包上传了。

网友A:
不是扇区的数据,是堆栈的数据,就是用来保存你的跳转地址的。

网友B:
楼主正在学习SD卡,能否留下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在学习SD卡,能否留下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扇区的数据,是堆栈的数据,就是用来保存你的跳转地址的。

我用的片子是MSP430G2553,RAM是512B的,看来应该是堆栈溢出了,感谢你的指点,谢啦!

网友C:
我看下的啊,借鉴了。。

网友D:
我最近也打算用G2553将采样数据存到sdhc卡上,不知道有没有听说有人实现了32GB的SDHC卡的读写?大容量的sd卡在读写中较小容量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网友E:
这个可以吗?

网友E:
2553是不是有点不合适的?

网友F:
注意SD卡的读速度

网友G:
针对SD卡的资料我还是蛮感兴趣的,收下了,谢谢

网友H:
这个还真没有尝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