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电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4-11):
电路功能介绍:
上面电路是自动增益电路中增益控制的一环,VG1代表输入信号在三极管导通情况下被分流,流入后级放大电路的信号减小,
从而防止放大电路饱和,放大电路饱和时经整流电路产生直流,图中VS2代表整流出的直流,VS1未TL082提供
电源,同时分压后给TL082反相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VS2经过 U2部分电路后产生直流控制后级三极管电流从而
完成自动增益

问题:1、放大直流信号反相输入端不用给电吧,
           2、输入输出是什么关系
           3、板子实测发现U2输出端一直接近电源电压 15V,无论输入怎么变化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期待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AGC的逻辑好像到是没错的

网友B:
看了下 个人感觉,
2)输入输出关系可以从反相输入端的电流关系算得的。
3)已经饱和了吧,VS2的值得在一定的范围中才行。

网友C:
中间的运放应该接成误差放大器的模式
运放单电源工作,应该注意工作点的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 个人感觉,
2)输入输出关系可以从反相输入端的电流关系算得的。
3)已经饱和了吧,VS2的值得在一 ...

这个还能用虚短虚断来计算吗

楼主:
还是继续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运放应该接成误差放大器的模式
运放单电源工作,应该注意工作点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