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工作时能量哪去了?

楼主(2013-04-11):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地泄放了,地电平与系统的各模块的接地有关,单点接地就是在保持等电平

网友B:
何地有关 释放掉了

网友C:
TVS被击穿的瞬间以发热的方式释放掉的。

网友A:
一部分转化为热量,一部分通过地泄放

网友D:
可能抬高地电平

网友A:
单点接地可以消除地电位的影响

网友E:
TVS管是一种限压保护器件,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将过电压钳位到一个较低的电压值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TVS的管体内装有特殊材料制成的散热片,散热条件较好,有利于管子吸收较大的暂态功率。

楼主:
我想说的是对地泄放的能量并没有消失,如果没有消失的话是不是说就没有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防护效果,比如说485输出端的TVS如果不是直接接到大地上,而是接在芯片的地上,就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而我看大多数的TVS是直接接到芯片地上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对地泄放的能量并没有消失,如果没有消失的话是不是说就没有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防护效果,比如说48 ...

很多产品 pcb的gnd最终会连接到大地的。
对于浮地系统,对pcb地tvs同样会起到作用,因为对地释放瞬间,电源和地电位同时被太高(由于电源和地之间有很多耦合电容,电源等同于地),从而保护了电路。另一方面,pcb的地平面比较大,和外界有着最大的耦合电容,从而也为共模干扰提供了低阻抗通路。

网友A:
TVS嵌位了端口的电压,对内部电路进行了保护,会通过接地进行泄放或转化为热能

网友G(2014-06-19):
引用 网友F:
很多产品 pcb的gnd最终会连接到大地的。
对于浮地系统,对pcb地tvs同样会起到作用,因为对地释放瞬间,电 ...

也就是说485输出端的保护,可以简化为对内部gnd保护吗?

网友H(2021-12-06):
引用 网友F:
很多产品 pcb的gnd最终会连接到大地的。
对于浮地系统,对pcb地tvs同样会起到作用,因为对地释放瞬间,电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