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转化器问题

楼主(2013-04-11):
小弟最近在需要做一个老化检测的电路板  需要输出4路4-20mA的电流   精度我算了一下  10位及以上都可以  但是如何选择DAC成了头疼的问题  我在AD和TI网站上找了很多芯片  发现只有AD5735这样的芯片适合  但是太贵了  我发现在查很多电流输出芯片的时候  datasheet上并没有找到输出电流的范围    很是头疼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希望各位能推荐个适合的DA芯片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做的电路转换一下的

网友B:
mark楼上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做的电路转换一下的

非常感谢  这样找输出0-5V的DAC就好找多了  电路图谢啦  回去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样找输出0-5V的DAC就好找多了  电路图谢啦  回去再研究研究

别客气,要谢就谢原作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