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编译出来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11):
  某一句似乎用了空间似的,如果加随便在一个函数的某个地方,随便加个语句,整个程序就会一直复位,无法开机。

去掉此句就OK。不知道有木有大侠知道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A:
写程序是可以这么随便的吗?
不过我也很好奇,什么语句, 放上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语句,什么函数这么大魔力

楼主:
不是什么语句,是随便写一个都这样,只要在那个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我的CODE变量太多了。 用的是一款51内核的IC。

网友B:
不明白 说的是什么意思   要进入死循环吗 哈哈

楼主:
不是,唉。问了所有软件同事都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C:
要么是进入了死循环,要么就是写入的已经是上限了你还加。

网友D:
这种情况遇见过,不是语句问题,而是前或后面的函数调用语法错了,你可以一个个的删除直到不死机为止

楼主:
应该不是函数调用问题。所有函数都做了外部声明的

网友E:
Maybe, 堆栈溢出. 或者某些变量在这种情况下被非法修改覆盖,导致程序出错.
参考哈

网友F:
空谈找不到问题的!还是把代码贴出来,把编辑结果贴出来才能讨论

网友G:
看下汇编就知道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堆栈溢出了 如果你用的是中颖单片机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 我帮你看下

网友H:
这样的问题,提了跟没提没什么两样

网友I:
大家继续空想吧~~

网友J:
肯定是堆栈RAM溢出了!

网友K:
这样的问题,问别人是基本上没用的,自己仔仔细细的找原因吧

网友L:
我在MDK中有过,点中target的microLib好了,有的情况是点mircroLib上面的按钮好了

网友M:
源程序呢

网友N(2014-04-06):
神马语句?好奇~

网友O:
引用 网友E:
Maybe, 堆栈溢出. 或者某些变量在这种情况下被非法修改覆盖,导致程序出错.
参考哈 ...

我也觉得

网友P:
擦,空嘴说白话竟然到了20楼。赶紧贴代码。
你被狗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