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IAR 6.1.0.1722的时候用//解释,系统报错!求解

楼主(2013-04-11):
Error[Pm116]: source code shall only use /* ... */ style comments (MISRA C 2004 rule 2.2)
出现这样的报错怎么解决,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A:
是代码注示问题吗,删掉注示看看吧

楼主:
那怎么设置它不报错呢?

楼主:
删掉以后就不报错了

网友B:
把“MISRA”特性去掉就可以了……如果非要保留,只能选/**/风格的C注释了

楼主:
谢了!现在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