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3-04-11):
(无正文)

网友A:
先擦除再写,, 或者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单片机复位引脚的电压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擦除再写,, 或者可能是硬件问题。

擦除再写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复位引脚的电压没问题吧?

我用AVR fighter这个软件下载程序,可以正常读取芯片ID,这就应该说明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AVR fighter这个软件下载程序,可以正常读取芯片ID,这就应该说明没有问题吧??
...

不一定,复位引脚电压有可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复位引脚电压有可能不正常

我用的是USBASP下载器,下载器的RST脚与单片机RST脚相连,
我的理解是:下载程序时这个RST的时序是由下载器提供的,与单片机复位电路无关,因为我有一个单片机的板子复位那里只与下载器的RST相连,但是程序下载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另外一块板子下载时就是FLASH校验错误,所以应该和复位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SBASP下载器,下载器的RST脚与单片机RST脚相连,
我的理解是:下载程序时这个RST的时序是由下载 ...

这只是理论上的而已,要实际测一下才能知道具体是不是。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和你这问题一样的,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理论上的而已,要实际测一下才能知道具体是不是。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和你这问题一样的,你 ...

我的RST端接了一个X5043RST输出端 电压没有问题,正常时为0,已测过,下载时偶尔会成功,但概率非常低

楼主:
用AVRFighter下载时,将自动调速选项去掉
就可以下载了,刚高兴了一会,发现又不行了,显示请检查单片机与USBASP连接是否正确。于是我又将自动调速选项选上,发现这次连接没问题,可是还是FLASH校验错误,去掉选项,就是让检查连接。。。
不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选项和单片机与USBASP连接还有关系么???
网上有人说这是单片机寿命完了,可是偶尔下载成功的那几次,程序正常运行啊,怎么办呢??My God

楼主:
又发现了新奇的事情,用AVRfighter不选自动调速选项,下载1次正常,以后下载每次都要将下载器从接口上拔下来,再插上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第二次下载就会显示请检查单片机与USBASP连接是否正确。先开始以为是AVRFighter的问题,换用其他下载软件智峰软件,结果与AVRfighter选择自动调速时的现象一样,Flash校验错误

网友C(2014-12-01):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了新奇的事情,用AVRfighter不选自动调速选项,下载1次正常,以后下载每次都要将下载器从接口上拔下 ...

后来解决了吗?请教如何解决的

网友D:
电压是否正常? 确保下载器的电平和S52的工作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