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如何验证NTC元件的好坏

楼主(2013-04-11):
只用万用表和220V电源,如何验证NTC 元件的好坏,NTC 是焊在MODFET 附近有做温度反馈的

网友A:
线上如何验证所有元件都是有效的

网友B:
NTC一般都好的,检测一下常温下的电压,如果你想检测每一个产品,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