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车循迹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1):
有个项目,  关于车循迹问题,  用16个一排传感器,  在有线条分割的地板上,  如何设置调整程序才能使车子始终在白线上行驶 同时能分辩出岔路,  有程序参考最好,没有给点思路也好, 秋各路大神支援下。

网友A:
很多地方没说明白。
简单来说,类似微分,车应该是可以控制方向的,比方说检测到黑色向右,白色向左。因为检测速度很快,所以感觉车是沿着一条线走的。
我估计这样说也没说太明白,只是给你个建议。其他的算法可以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