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是否比全波整流省电

楼主(2013-04-11):
半波整流是否比全波整流省电?
我的理解半波只做一半功,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在完全同效满足负载需要时,半波只会更加费电

网友B:
功率稍大(指占变压器容量百分数),就不允许使用半波整流。

网友C:
:lol,你要是点颗LED,那肯定是半桥省电

网友A(点评):
你怎么就呢那肯定呢,LED有什么特异之处吗

网友D:
新手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省一只二极管

网友A(点评):
只数上可能少个1,反而可能需要超一倍电流的更大二极管

网友F:
半波整流,只要一个二极管,如果没有滤波电容,功率本来就小一半,省电有意义吗?
全波整流,2个二极管,桥式整流,4个二极管,但是输出稳定,对市电的影响小,滤波电容也小。

网友G:
看什么前提?楼主到底问啥? 如果半波整流用于阻性负载,相对于全波整流或不整流直接连接交流电源而言,负载会减少一半的功率。例如电吹风低风档(串联二极管)、电烙铁串联二极管也可降低发热。从这个角度讲“半波整流比全波整流省电”没错。

网友H:
按逻辑我也认为半波 费电  就好比 一个机器 你起来一直运行可能不怎么费电 你老是关了再起 关了再起 可能就比较费电 不是专业理论 只是逻辑这么想的 !黄莫笑噢  哈哈

网友I:
对于RCC方式的手机充电器来说,没什么差别。

网友J(2013-08-20):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点颗LED,那肯定是半桥省电

:lol

网友K:
半波整流只用了一半的电,另外一半浪费了.而且还要想办法消除这部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