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i99se 打开后出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protei99se 打开后出现下面的问题之后是无法关闭该软件窗口怎么回事

网友A:
BUG,

知道怎么修复吗?

网友B:
,bug too

知道怎么修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UG,

哎呀,只能结束进程。

想要结束进程都不行,关不了。再说了,我是要解决办法。

网友C:
换用新版本ProtelDXP吧

网友D:
这个没救了,我以前都用的好好的,有段时间没用了,也出现你一样的情况  换用DXP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哎呀,只能结束进程。

网友E:
重新装一下软件,实在不行就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repair一下看看 灰色的箭头哪里

网友F:
出现了错误,重装一下应该就好了

重装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