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耦合

楼主(2013-04-11):
示波器的探头一般都有直流耦合,交流耦合的选项。那我选择直流耦合,这么还能检测到交流信号那?这不是和直流耦合的定义矛盾么?还是我理解有误?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A:
世上没有“直流”,所谓“直流”只是变化非常缓慢,即频率趋于零。

网友B:
to LZ:

建议先了解一下基本的时频域知识,对相关概念的理解或许有点好处。

一般周期信号都可以表示成

  直流+基波+谐波

即所谓的傅立叶级数展开。

直流耦合就是原汁原味地获取输入的信号,其内已经包含有交流成分(基波+谐波)。

交流耦合则是将其中的“直流”去除,保留交流成分(基波+谐波)。

网友C:
如果直流的通路上不允许交流通过,这应该怎么做呢?假如说确实有办法做到完全不让交流通过,那这么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你在屏幕上看到一根直线?再读一下电平?所以如果我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会问有直流耦合之后为什么还要设交流耦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流的通路上不允许交流通过,这应该怎么做呢?假如说确实有办法做到完全不让交流通过,那这么搞的目的 ...

“直流耦合”指含直流的全谱耦合,别望文生义。

网友D:
所谓“直流耦合”是指“不隔阻直流”!
同样信号下,若选“交流”就不显示直流分量,只看到波动交流部分
这是两种观察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建议先了解一下基本的时频域知识,对相关概念的理解或许有点好处。

谢谢HWM。非常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流的通路上不允许交流通过,这应该怎么做呢?假如说确实有办法做到完全不让交流通过,那这么搞的目的 ...

嗯,谢谢chunk,我开始就是以为读下电平。请问,那么交流耦合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那。能具体举个例子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直流耦合”是指“不隔阻直流”!
同样信号下,若选“交流”就不显示直流分量,只看到波动交流部分
这 ...

感谢Lgz,那么一般交流耦合哪些情况要用。能具体举个例子么。

串联电容器的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chunk,我开始就是以为读下电平。请问,那么交流耦合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那。能具体举个例子么。谢 ...

我只能说是用在不想要直流分量的时候,但我想不出具体在什么情境下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不是做硬件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是用在不想要直流分量的时候,但我想不出具体在什么情境下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不是做硬件电路的。 ...

嗯,谢谢啦

网友E:
直流耦合是直接耦合。
交流耦合,是去除直流分量,不过由于耦合电容不能无穷大,因此交流耦合一般不能测试低于10HZ的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耦合是直接耦合。
交流耦合,是去除直流分量,不过由于耦合电容不能无穷大,因此交流耦合一般不能测试 ...

谢谢啦garin223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啦garin223

别客气。交个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客气。交个朋友吧。

当然可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