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rm7定时器中断的问题,进入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3-04-11):
#include <NXP\iolpc2148.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ics.h>     //中断头文件
#include "pll.h"

void Timer0_int(void);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3]={1,4,8};  //占空比改变的值放到一个数组里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
  unsigned int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har i;

  PLL_Init();
  PINSEL1 = (0x03<<12);      //MAT0.0连接到管脚

  T0EMR = 0x01;             //高电平
  T0EMR = 0x01<<4;          //匹配低电平

  T0PR = 0;                 //9+1个Fpclk,TC增加一次

  T0MCR = 0x18;            //当MR1和TC相等时,TC复位,产生中断
  T0MR1 = 15000000;       //PWM的时钟频率为APB时钟频率的1/1000
  T0MR0 = T0MR1/10;         //占空比为90%

  T0TCR = 0x02;             //定时计数器复位
  T0TCR = 0x01;             //定时器使能

  VICIntSelect = 0x00;
  VICVectCntl0 = 0x20|VIC_TIMER0;
  VICVectAddr0 = (unsigned int)Timer0_int;
  VICIntEnable = (1<<VIC_TIMER0);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for(i=0;i<3;i++)
    {
      T0MR0 = T0MR1*TABLE[i]/10;//改变占空比
      Delay(1000);
    }
  }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0_int(void)
{
// T0IR = 0x02;

  T0EMR= 0x01|0x01<<4;     //高电平

  VICVectAddr = 0;
}

//irq 中断入口
#pragma vector=IRQV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
  void (*interrupt_function)();
  unsigned int vector;

  vector = VICVectAddr;     //获得中断向量.
  interrupt_function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function != NULL)
  {
    interrupt_function();  //调用向量中断函数.
  }
  else
  {
    VICVectAddr = 0;      //清除VIC中的中断.
  }
}

//fiq中断入口
__fiq __arm void fiq_handler (void)
{
  while(1);
}
T0IR中断寄存器一直保持着TM0中断复位状态,进入不到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不要老是一段代码扔上来,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根本没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老是一段代码扔上来,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根本没发看。

这是nxplpc2148的芯片,现在主要是进入不了中断服务程序,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B:
新人啊。
最好先对比现成的例子,拿例子程序来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啊。
最好先对比现成的例子,拿例子程序来下手。

我就是那现成的例子,人家是用ads编译的 ,我把它抑制到iar上就成这样了,求版主解决啊

网友C:
曾经遇到过,下载到nand flash的0地址或者nor flash中即可,因为你在nor启动后下载到0x30000000中中断向量表不能正确加载(中断向量表本来要加载到0地址处,现在被你那个uboot或者什么boot的东东占据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过,下载到nand flash的0地址或者nor flash中即可,因为你在nor启动后下载到0x30000000中中断向量 ...

谢谢啊,我试一下

网友D(2013-05-19):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过,下载到nand flash的0地址或者nor flash中即可,因为你在nor启动后下载到0x30000000中中断向量 ...

我是新手,请问我该如何下载到norflash的0地址呢,如何设置?我试过,但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请问我该如何下载到norflash的0地址呢,如何设置?我试过,但没有成功 ...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