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 电流 互感器 磁复位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11):
看见一个脉冲电流互感器的接法如图。
输入脉冲电流信号
高电平时,励磁电流上升,次级导通,电流流过。
低电平时,因为后面的二极管,反向截止。没有电流了。
那磁芯如何复位?即电感电流瞬间为0了?

网友A:
不妨先分析一次电流突然关断时二次感生电动势方向。
一次电流关断时,二次是上负下正(注意二次现在是个电源),可能击穿二极管,击穿后当然有电流通路。
如果二极管耐压极高,不能被击穿,那么二次感生电动势将对二次(实际上包括一次,感生电动势一次二次都有)绕组分布电容充电,会充到很高电压(很危险的事)。
如果绕组耐压也足够,绝缘没有被击穿,绕组磁能将完全转化成电容中电能,那么其后电容会对绕组放电,绕组(电感)和分布电容构成LC回路,存在阻尼振荡。

网友B:
一般都在原边有一个有一个吸收回路或者有一个复位绕组,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C:
次级绕组并4148+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先分析一次电流突然关断时二次感生电动势方向。
一次电流关断时,二次是上负下正(注意二次现在是个电源 ...

谢谢大家回复,
我看书上有说通过反向击穿二极管来磁复位。
整流二极管每个周期都被击穿,不会失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我看书上有说通过反向击穿二极管来磁复位。
整流二极管每个周期都被击穿,不会失效吗? ...

二极管击穿,不一定损坏,是否损坏要看二极管承受的单次击穿能量和多次击穿平均能量,不同结构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承受的击穿能量各不相同。
如果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来进行设计,不妨使用稳压二极管实现磁复位。

网友D:
一般情况下, 二次侧半波整流的, 会在互感器二次侧先并一个阻尼电阻, 让振铃过阻尼, 同时起限压作用(二次侧不允许某一方向呈高阻态), 然后再半波整流取样.

网友D:
实际上, 楼主所谓的"瞬间"是理想情况, 实际的开关都有过渡, 时间由几十nS到uS级不等.
开关关闭时我们会看到一个过冲电压, 除了漏感及回路杂散电感的储能以外, 自感储能也基本上在过冲上消耗掉了.
由于电流互感器工作伏秒很小(不然的话对脉冲电流回路参数的影响很大). 因此很小的电压过冲过程中, 互感器已经完成了磁复位, 次级则按maychang主张的那样, 通过二次侧漏感(二次侧漏感可不小)与杂散电容阻尼振荡及二极管半波钳位消耗掉部份磁能.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的回复。我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