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O2的EEPROM问题

楼主(2013-04-11):
AT24CO2的EEPROM问题,我用stm32去写,写过的地址读出来都是255,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是用模拟的IIC还是硬件IIC驱动24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模拟的IIC还是硬件IIC驱动2402的

是用的硬件I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硬件IIC

如果是硬件的那你可以参考我这个贴子中的一个实验程序:https://bbs.21ic.com/icview-276395-1-1.html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硬件的那你可以参考我这个贴子中的一个实验程序:https://bbs.21ic.com/icview-276395-1-1.html
希望 ...

谢谢,看了你的那个例子,终于让IIC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你的那个例子,终于让IIC正常工作了

是吗,调通了就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