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总线带宽的两种计算方法,是不是都正确,谢谢

楼主(2013-04-11):
PCI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33 MHz,每时钟传输 1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并行总线带宽(MB/s) = 并行总线时钟频率(MHz) * 并行总线位宽(bit/8 = B) * 每时钟传输几组数据(cycle)

B/s = Hz * bytes * cycle

MB/s = MHz * bytes * cycle

1、
33000000 Hz * 4 bytes * 1 cycle = 132000000 byte/s 除以 10的6次方(容量以十进制计量) = 132 megabyte/s = 132 MB/s

2、
PCI 的工作频率是以 30ns 来表示,X ns 的倒数 * 1000 = Y MHz,即 30 ns 的倒数 * 1000 = 33.333333 MHz,33.333333 MHz * 1000000 = 33333333 Hz。

PCI 的位宽是 32 bits,即 4 bytes。

PCI 每时钟传输 1 组数据。

33333333 Hz * 4 bytes * 1 cycle = 133333332 byte/s 除以 2的20次方(容量以二进制计量) = 127.1566 mebibyte/s = 127.2 MB/s = 1017.6 Mb/

请教这两种计算是不是都可以,都能被接收吗,谢谢

网友A:
怎么可能1cycle传送一批数据呢?楼主,研究清除再说

网友B:
并行总线带宽(MB/s) = 并行总线时钟频率(MHz) * 并行总线位宽(bit/8 = B) * 每时钟传输几组数据(cycle)
●PCI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33 MHz,每时钟传输 1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127.2 MB/s,即 1017.6 Mbps。
●PCI 2.1 总线位宽是 64位,总线频率 66 MHz,每时钟传输 1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508.6 MB/s,即 4068.8 Mbps。
●AGP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66 MHz,每时钟传输 1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254.3 MB/s,即 2034.4 Mbps。
●AGP Pro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66 MHz,每时钟传输 1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254.3 MB/s,即 2034.4 Mbps。
AGP Pro 是 AGP 的改进型,它使工作站级主板也能利用 AGP 的加速性能,降低了 AGP 所需的电压供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AGP 2X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66 MHz,每时钟传输 2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508.6 MB/s,即 4068.8 Mbps。
●AGP 4X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66 MHz,每时钟传输 4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1017.3 MB/s,即 8138.4 Mbps。
●AGP 8X 总线位宽是 32位,总线频率 66 MHz,每时钟传输 8 组数据,它的带宽为 2034.6 MB/s,即 16276.8 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