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管组成H桥电路,负载为容性,VCEO选择等问题

楼主:
如题,采用KST42MTF与KST92MTF组成H桥电路,负载为容性负载,原理图如图所示,H桥电路的地和集电极控制电路不共地。请问是否各个三极管的CE之间是否必须加入反向二极管,且选用的三级管的VCEO应该在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A(2013-04-11):
不用反向管。2倍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反向管。2倍250.

你好,能麻烦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需要反向二级管,我理解的是接感性负载必须要加反向二极管,可是有些帖上说接容性负载也需要反向二极管?VCEO的值选取又是怎么样一个原则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再点一下,自己做去
假设方波驱动,脉宽T大于充电常熟τ,演一遍周期状态
1. 看看是否需要逆向导通
2. 看看承压是否2*250V

网友B(点评):
“演一遍周期状态”这句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点一下,自己做去
假设方波驱动,脉宽T大于充电常熟τ,演一遍周期状态
1. 看看是否需要逆向导通

是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