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救命,为什么我的103RCT6不能在线调试?

楼主(2013-04-11):
每次点击“download”还不能下载成功,必须先擦除然后重新加电再点击“download”才能下载成功;下载成功后不能跟踪调试,只能做一次全速执行,这是什么情况啊?

相关下载

网友A:
估计下的firmware不对

网友B:
每次点击“download”还不能下载成功,必须先擦除然后重新加电再点击“download”才能下载成功;
这个貌似和reset有点关系

下载成功后不能跟踪调试,只能做一次全速执行,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估计已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