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问题

楼主(2013-04-11):
用了一个DC-DC模块,型号V28C12T100BL,输入电压9~28v,输出12V。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输入电压高于12V时,输出接设备(1个3G路由器,输入12V),路由器能正常工作(电流300ma左右);当输入电压低于12V时,DC-DC模块还是可以输出12V,但是接上路由器后,电压就被拉下来到5V左右,输出电压波形很乱,路由器无法工作了。把路由器换成其他设备,这两种情况下都能正常工作(电流500ma左右)。
这个诡异问题,摸索半天不知道啥原因啊

网友A:
真有钱啊   vicor   还用的100W   0.5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钱啊   vicor   还用的100W   0.5的负载。。。。

呵,也不是大钱小用了,只是想说明用这个路由器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看看啥回事

网友B:
模块得输出加一个LC滤波试试

网友C:
你能肯定两种对比测试时:输入没变化?如果是、诡异是无能的托词……

楼主:
在DC模块输出端串了一颗2.2欧的电阻,再接到以上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了。电阻两端压降0.5V,路由器输入电压11.5V,能正常工作。不知道这么串电阻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得输出加一个LC滤波试试

在DC模块输出端串了一颗2.2欧的电阻,再接到以上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了。电阻两端压降0.5V,路由器输入电压11.5V,能正常工作。不知道这么串电阻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