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线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点:不行。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专业玩意儿,可能要说外行话了
我认为延迟线很适合模拟信号延迟一个时段的需求,见过分布参数和超声延迟线,常见微秒级,带宽兆级
楼主应该根据信号频谱,确定电路带宽,再考虑衰减分贝允许值,然后沟通厂家

网友C:
最终当然是模拟信号这一层。但这种延迟器件面向的还是高速数字信号的匹配。(也不算太高啦,FPGA还能提供ps级的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