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最近搞生产,生产中折射出一些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分享给大家,作为反面教材。
一、第一个问题之前有坛友分享过:就是DFN\QFN封装的芯片(如下图),芯片正下面是一整个大焊盘,在过完回流焊之后,芯片会出现短路或者虚焊现象,解决办法是将下面这个大焊盘的封装弄成十字分割的形状,就是在solder层将这个大焊盘分成4个小焊盘,这样锡膏分配更均匀 。

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用的一个贴片隔离电源芯片,在过回流焊之后,出现了芯片损坏现象(输入两脚短路),怀疑是炉温设置有问题,但毕竟不是自己生产,为了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就把这个贴片电源更换成直插的,这样热应力就会降下来,问题就解决了。

三、第三个问题是接插件问题,我们这边多用的是TYCO那种白色的(如下图),封装是双列直插的,就是两排孔,我们按照厂家推荐的参数画的封装,也有加偷锡焊盘,但实际生产时过波峰焊之后出现接插件管脚连锡现象,后来解决办法就是将孔径减小,并在丝印层上放一个整块矩形在这两排孔上,减小锡的附着力,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图片改了半天,终于弄好了

网友A:
确实是些比较细节的经验。

网友A:
1、3是必备常识

2可以把责任推出去

网友B:
虽说暂时用不着,但是是很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C:
器件在设计时不考虑使用,在使用中可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