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的教程

楼主(2013-04-11):
没见到有笙泉的教程啊。。。

网友A:
看datasheet就行啊

网友B:
51都是一个用法啦

网友C:
别的单片机不也是从51发展来的吗,多少总该有点不同吧

网友D:
megawin的51就是在通用51的基础之上加了点外围的模块而已

网友E:
是啊,1T高速系列就可以理解成把ATmel 51的晶振改成了更高频率

网友F:
对,现在大家一般都学的是ATmel的89C51,这个你学会了,Megawin的就不用学啦,用法一模一样,比如用的很多的内部 ADC ,你在 AT89C51 外面接一个ADC0809,Megawin就相当于把ADC0809做到了单片机里边,配置一下转换速率直接读转换结果就行了

网友G:
比外挂ADC好操作很多

网友H:
主要是可靠性也增加了很多

网友I:
ADC是10bit ±1LSB的

网友A:
HEX文件是完全兼容的

楼主:
哦,你说编译完了AT89C51的HEX文件直接可以烧进megawin单片机里边

网友H:
是滴是滴

楼主:
多谢,我还是先好好打基础吧

网友J:
笙泉很多型号在替换STC,新茂,华邦都挺方便的,兼容性也不错。
我们这边是笙泉在国内的总代理,如果楼主对芯片有些什么疑问的可随时联系我索取资料哈!
QQ:2321611915

网友K:
放一个MA805的DEMO程序,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L:
版主的这些程序挺基础的

网友M:
同比stc价格怎样,相关的下载器,仿真的有没有

网友K:
下载器,仿真都有,价格请找代理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