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前后的电压相同吗

楼主(2013-04-11):
请问滤波电容前后的电压相同吗?

A点和B点的电压相同吗?

网友A:
从A到B若是那种无感超导线的话,则Ua=Ub,或Uab=0

网友B:
基本是相同的,不过也看a,b距离滤波电容的距离,如果太远的话应该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