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USB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用STM32做USB键盘,原本是想按一下显示一个1.但是我按下去屏幕一直跳出“\”。相当于键盘按着“\”不动。下面是用USB HOUND抓取的数据,请教如何取消这种连按状态。USB报告描述符是复制圈圈键盘作品的。
29.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3.7sc         1.1.0
  29.0  IN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83 04 10 57  00 02 01 02  .......@...W....  236us         1.2.0
               03 01                                               ..                              1.2.16
  29.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341us         2.1.0
  29.0  IN     09 02 22 00  01 01 00 e0  32                        ..".....2         268us         2.2.0
  29.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2 00                            GET DESCRIPTOR    323us         3.1.0
  29.0  IN     09 02 22 00  01 01 00 e0  32 09 04 00  00 01 03 01  ..".....2.......  305us         3.2.0
               01 00 09 21  00 01 00 01  22 2d 00 07  05 81 03 08  ...!...."-......                3.2.16
               00 20                                               .                               3.2.32
  29.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330us         4.1.0
  29.0  CTL    21 0a 00 00  00 00 00 00                            SET IDLE          622us         5.1.0
  29.0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175us         5.2.0
  29.0  CTL    81 06 00 22  00 00 6d 00                            GET DESCRIPTOR    339us         6.1.0
  29.0  IN     05 01 09 06  a1 01 05 07  19 e0 29 e7  15 00 25 01  ..........)...%.  288us         6.2.0
               75 01 95 08  81 02 95 01  75 08 81 03  95 06 75 08  u.......u.....u.                6.2.16
               15 00 25 ff  05 07 19 00  29 65 81 00  c0           ..%.....)e...                   6.2.32
  29.1  IN     00 00 31 00  00 00 00 00                            ..1.....          2.0sc         7.1.0
  30    IN     07 00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0us         8.1.0(139)

楼主:
最后一行数据无法理解,为什么前面设备编号都是29,后面会跳出一个编号为30的设备。

楼主:
刚刚又看了下USB HOUND,
29为 [29]输入设备
30为     [30]HID Keyboard Device

网友A(2014-01-25):
lz,请教一个问题,我的hid的键盘有问题,无法发送数据,lz觉得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电脑可以识别出来是键盘设备就是发送不了按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