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LPWM输出

楼主(2013-04-11):
我使用定时器1的两个口来输出PWM脉冲。OCR1A用来设置频率,那么他的脉宽怎么来设置呢?

楼主:
OCR1A用来做TOP值

网友A:
还有一个OCR1B呢,

网友B:
修改top的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5-17):
看你采用何种模式了,手册上有详细说明,每种模式的TOP值是什么,弄清TOP值,BOTTOM值和比较匹配值的关系就会很容易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