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板,这样走线有不妥吗

楼主(2013-04-12):
公司安排我画一高速PCB。内存DDR2的时钟频率达800MHZ。我第一次画高速板。很多疑难。
请问大家,这些高速的信号线,可以在CPU(TQFP封装)的正下面走线吗(TOP层,同CPU在同一层)?这样会对CPU有影响吗?希望说明原因?

网友A:
最好不要在cpu线面走线,告诉信号会对其产生一定干扰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在论坛中问过,最好不要走线,可能引起干扰,影响系统工作

网友C(2021-12-14):
不推荐,无论从串扰、可靠性、EMC角度都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