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SPI什么情况下容易丢失程序?

楼主(2013-04-12):
用到Winbond的SPI Flash 储存主芯片的程序。现在SPI Flash在经过多次读取程序后(多次开机)出现掉失部分数据的情况,掉失的数据所在位置都变成00H。从而导致投影仪开不了机重新烧录Flash后,机器又会正常工作,但重启多次后机器会开不了机。此时有把FLash的数据读出来,与之前烧进去的数据对比后,发现有部分区域数据变成00h.
SPI Flash硬件环境:1.HOLD, WP上拉到3.3V,CS下拉到地, 3.3V电压有全程测量过一直很稳定。
                                 2. 在SPI Flash的8个脚接上防静电管,以防止静电破坏Flash。
SPI FLash软件环境:1. 发送03h读信号,24位地址信号,接着输出4byte数据。
                                 2. CPU会一直不停地读Flash,估计是软件设计有问题,没有在读完程序后停止读取。
                                 3. CPU在读取到数据掉失处,会停止读操作,导致机器开不了机。
                                 4. 开机后没有进行写操作,只作读操作。
请问Flash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数据掉失?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存贮代码的话,可以考虑在硬件上将IC设为只读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存贮代码的话,可以考虑在硬件上将IC设为只读模式试试……

现在板已经定型,没办法只读模式,谢谢

网友B(2013-06-19):
我也遇到跟你类似的状况,我们可以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