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了拼板资料如何导出贴片机要用的坐标文件

楼主(2013-04-12):
(无正文)

网友A:
原设计文件中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设计文件中导出

但我要的是拼板后整版的坐标?

网友A:
不晓得你用的是哪个工具软件画的图

网友A:
一般我给一个坐标,其他的操作贴片机的 复制就可以了
再说了,遇到无数个操作贴片机的家伙,从来不导入坐标的,手工一个个摆的,
做胶板至少2-3个小时 郁闷死.我说我给了你坐标,你导入不就好了.
人家偏不.
只好随他了.

网友B:
不晓得 帮加个人气吧 怎么没有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用的是哪个工具软件画的图

AD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给一个坐标,其他的操作贴片机的 复制就可以了
再说了,遇到无数个操作贴片机的家伙,从来不导入坐标的, ...

“般我给一个坐标,其他的操作贴片机的 复制就可以了“   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给一个坐标,其他的操作贴片机的 复制就可以了
再说了,遇到无数个操作贴片机的家伙,从来不导入坐标的, ...

导入啥时候需要标准的坐标,SMT元器件的MARK点必须在中兴,如果是在第一焊盘,你导给他的坐标文件没有用途。

网友A:
话说做封装的时候,95%以上的器件都是中心点为器件坐标的,导入怎么的也比一个个输入摆放调整要方便吧

网友D:
AD9在 那个 fail目录下 貌似有个叫什么输出工厂文件类的,这个没有问题 你输出一个班子的就行 然后在贴片机上就可以设追拼版的信息,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贴片机都有这个功能,这个应该是生产上要搞的吧,应该和设计人员没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