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学生矛盾中,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3-04-12):
本人今年大三,在大二的时候做过一个智能购物车,获得不错的成绩,用的是LPC2103,在大三的时候,自己做课程设计弄了一个智能农业控制,效果还不错,用的是WINCE和LPC2103传感器是SHT10和BH1750,在下学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学期,我自学STM32,因为我感觉LPC2103市场不是那么的好,然后还学习着LINUX,现在感觉精力很有限,所以我想放弃STM32专攻LINUX,我和我的老师讨论过,他希望我做应用开发,而我想做系统开发,我说系统开发技术性强,第一我很感兴趣,第二将来待遇也是不错的,而且我看数据手册会感到很开心,老师的理由是需求就是兴趣,我感觉如果学应用开发,那我这个嵌入式专业和软件专业有什么区别,不就剩个交叉编译吗?所以我现在很迷茫,第一我不知道现在就该不该放弃STM32因为我感觉忙不过来,第二我不知道我走LINUX哪个方向。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我吧?
还有我指定的LINUX学习的步骤,您们也帮我看看:
1,了解ARM9原理,熟悉寄存器。
2,移植网上有的U-BOOT移植教程。
3,自己完全编写U-BOOT。
4,内核移植。
5,熟悉内核代码。
6,编写驱动。
请大家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A:
 第一.学习基本的裸机编程

  对于学硬件的人而言,必须先对硬件的基本使用方法有感性的认识,更必须深刻认识该硬件的控制方式,如果一开始就学linux系统、学移植那么只会马上就陷入一个很深的漩涡。我在刚刚开始学ARM的时候是选择ARM7(主意是当时ARM9还很贵),学ARM7的时候还是保持着学51单片机的思维,使用ADS去编程,第一个实验就是控制led。学过一段时间ARM的人都会笑这样很笨,实际上也不是,我倒是觉得有这个过程会好很多,因为无论做多复杂的系统最终都会落实到这些最底层的硬件控制,因此对这些硬件的控制有了感性的认识就好很多了学习裸机的编程的同时要好好理解这个硬件的构架、控制原理,这些我称他为理解硬件。所谓的理解硬件就是说,理解这个硬件是怎么组织这么多资源的,这些资源又是怎么由cpu、由编程进行控制的。比如说,s3c2410中有AD转换器,有GPIO(通用IO口),还有nandflash控制器,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寄存器都有一个地址,那么这些地址是什么意思?又怎么通过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外围设备的运转?还有,norflash内部的每一个单元在这个芯片的内存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地址单元,那么这些地址与刚刚说的寄存器地址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一样的吗?而与norflash相对应的nandflash内部的储存单元并不是线性排放的,那么s3c2410怎么将nandflash的地址映射在内存空间上进行使用?或者简单地说应该怎么用nandflash?再有,使用ADS进对ARM9行编程时都需要使用到一个初始化的汇编文件,这个文件究竟有什么用?他里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不要这个可以吗?诸如此类都是对硬件的理解,理解了这些东西就对硬件有很深的理解了,这对以后更深一步的学习将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跳过这一步,我相信越往后学越会觉得迷茫,越觉得这写东西深不可测。因为,你的根基没打好。不过先声明一下,本人并没有使用ADS对ARM9进行编程,我是学完ARM7后直接就使用ARM9学linux系统的,因此涉及使用ADS对ARM9进行编程的问题我很难回答^_^,自己去研究研究吧。

  对于这部分不久将提供一份教程,这个教程中的例程并不是我为我们所代理的板子写的,是我在我们学院实验室拿的,英培特为他们自己的实验箱写的,不过很有借鉴意义,可以作为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第二. 使用linux系统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
  在买一套板子的时候一般会提供一些linux的试验例程,好好做一段时间这个吧,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为进一步的学习积累感性认识,你能想象一个从没有使用过linux系统的人能学好linux的编程吗?好好按照手册上的例程做一做里面的实验,虽然有点娃娃学走路,有点弱智,但是我想很多高手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在这方面我们深蓝科技目前没有计划提供相应的例程,主要是开发板的提供商会提供很丰富的例程,我们不做重复工作,只提供他们没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给大家。

  第三.研究完整的linux系统的的运行过程

  所谓完整的linux系统包括哪些部分呢?
  三部分:bootloader、linux kernel(linux内核)、rootfile(根文件系统)。
  那么这3部分是怎么相互协作来构成这个系统的呢?各自有什么用呢?三者有什么联系?怎么联系?系统的执行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就很清楚了,对于下一步制作这个linux系统就打下了另一个重要的根基。介绍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可以挖掘到几吨,自己好好研究吧。

  第四.开始做系统移植
  上面说到完整的linux有3部分,而且你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那么现在你要做的便是自己动手学会制作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可能叫你编写这些代码,这不实现。事实上这个3者都能在网下载到相应的源代码,但是这个源代码不可能下载编译后就能在你的系统上运行,需要很多的修改,直到他能运行在你的板子上,这个修改的过程就叫移植。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懂的相关知识也很多,等你完成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已经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高手了。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很有研究精神的话你必然会想到看源代码。很多书介绍你怎么阅读linux源代码,我不提倡无目的地去看linux源代码,用许三多的话说,这没有意义。等你在做移植的时候你觉得你必须去看源代码时再去找基本好书看看,这里我推荐一本好书倪继利的《linux内核的分析与编程》,这是一本针对linux-2.6.11内核的书,说得很深,建议先提高自己的C语言编程水平再去看。
  至于每个部分的移植网上也可以找到好多吨的资料,自己研究研究吧,不过要提醒的是,很多介绍自己经验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有所保留,你按照他说的去做总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怎么解决,这时就要靠自己,如果自己都靠不住就找我一起研究研究吧,我也不能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未必遇到过你的问题,不过我相信能给你一点建议,也许有助你解决问题。

  这一步的最终目的是,从源代码的官方主页上(都是外国的,悲哀)下载标准的源代码包,然后进行修改,最终运行在板子上。
  盗用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根网线,我能将linux搞定”。
     第五.研究linux驱动程序的编写
  移植系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开发产品,做项目,这些都要进行驱动程序的开发。
  Linux的驱动程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linux2.4和linux2.6的编写有相当大的区别,就是同为linux2.6但是不同版本间的驱动程序也有区别,因此编写linux的驱动程序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的编写甚至还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使用、移植一个不算很新的版本内核,这样到时学驱动的编程就有足够的资料了。

  第六.研究应用程序的编写
  做作品做项目除了编写驱动程序,最后还要编写应用程序。现在的趋势是图形应用程序的开发,而图形应用程序中用得最多的还是qt/e函数库。我一直就使用这个函数库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不过我希望你能使用国产的MiniGUI函数库。盗用周杰伦的广告词就是“支持国产,支持MiniGUI”。MiniGUI的编程比较相似Windows下的VC编程,比较容易上手,效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曾使用过来开发ARM7的程序。不过MiniGUI最大的不好就是没有像qtopia这样的图形操作平台,这大大限制了他的推广,我曾经幻想过与北京飞漫公司(就是MiniGUI的版权拥有者)合作使用MiniGUI函数库开发像qtopia这样的图形操作平台,不过由于水平有限这只能是幻想了,呵呵。完成这一步你基本就学完了嵌入式linux的全部内容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学习嵌入式linux的过程中很少问人,客观原因是身边的老师、同学师兄都没有这方面的高手,主观原因是我不喜欢问人,喜欢自己研究解决问题。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做这些东西总有很多问题你难以理解,别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是所有问题都有人给你答案,这时必须要自己解决问题,这样,个人的解决问题能力就显得非常关键了。因此我的建议就是一般的问题到网上搜索一下,确实找不到答案了就问问高手,还是不行了就自己去研究,不要一味去等别人帮你解决问题。记住,问题是学习的最好机会。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走嵌入式linux,不就兼顾这两方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学习基本的裸机编程

  对于学硬件的人而言,必须先对硬件的基本使用方法有感性的认识,更必须深 ...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答,我想这样我能少走很多弯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走嵌入式linux,不就兼顾这两方面了吗?

谢谢BZ大人的回答,我就是不能确定是走嵌入式系统研发,还是嵌入式软件研发呀,嵌软门槛低些,但是接触的技术也相对简单枯燥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BZ大人的回答,我就是不能确定是走嵌入式系统研发,还是嵌入式软件研发呀,嵌软门槛低些,但是接触的 ...

其实每个方向都各有优劣。一个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另一个是未来社会的需求

网友C:
有什么好矛盾的,几年之后你两者肯定都要学。

网友D:
如果你是科班CS或软件专业的,搞这些垃圾没意义,
搞Java,进银行单位,远胜做这屌丝行业。

网友E:
走自己的路,别让别人走,或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网友F:
很多时候,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最合适自己的东西。

楼主:
。。。谢谢你们呀,还是兴趣最重要,没有兴趣干什么都累,做到自己该做的该有的都会有的

网友G:
按照兴趣选择,兴趣最重要。
每门知识都有学习的“枯燥期”,情趣会帮你度过这个时期,修炼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