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两个.out是相同的

楼主(2013-04-12):
用CCS连续两次编译同一包代码,产生两个.out文件,

理论上这两个文件的控制结果应该一样

但用对比软件beyondcompare比对两个文件是有很多地方不一致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到两个.out文件的控制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用CCS连续两次编译同一包代码,产生两个.out文件

这有什么可说的,只要你没动过,肯定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实际验证一下吧

网友B:
如果用汇编可能更接近相同的吧

网友C:
控制结果是什么意思?代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CS连续两次编译同一包代码,产生两个.out文件

这有什么可说的,只要你没动过,肯定是一样的啊 ...

但是用beyond compare 做对比的话,两个文件确实是有很多地方不同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对比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用beyond compare 做对比的话,两个文件确实是有很多地方不同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对比软件? ...

这是正常的,因为有的地址段是只读的,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还有一些你的程序没用到的地址段也有可能有一些无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因为有的地址段是只读的,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还有一些你的程序没用到的地址段也有可能有一 ...

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判断两个out文件来确定他们的控制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判断两个out文件来确定他们的控制结果是否一致?

是的

除非你输出的内容限定的很细致,比如你的代码有1005byte,然后你只导出1005byte,其内容肯定是一样的,如果你导出1024byte,多出来的部分一般是0,但也会有其他的值(比如你手动写了个1,那就是1)。

网友:
:$DSP烧写的时候有比较选项,可以比较两个OUT文件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