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protues做芯片吗?

楼主(2013-04-12):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把电路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进行仿真,没有这个芯片的库文件用protues仿真很麻烦。
据说是可以自己在protues上做的,简单的芯片是没问题的,像这种复杂的可能比较难

网友B:
可以用multisim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ultisim做

你说的是做仿真还是做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做仿真还是做芯片?

multisim没有51芯片的嘛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何用multisim来仿真ISD2560

网友A:
明白如何用multisim来仿真ISD2560了,谢谢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如何用multisim来仿真ISD2560了,谢谢3楼

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做?

用verilog 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 写代码

好深奥,我还是初学者的

网友C:
玩单片机, 还是要动动手搭搭电路更为直观, 不要被仿真软件给毒害啦:lol

网友D:
可以写verilog 或者vhdl实现,思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单片机, 还是要动动手搭搭电路更为直观, 不要被仿真软件给毒害啦

正解,仿真成功,实物不一定成功,可能还会有错误,仿真只是给实验者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写verilog 或者vhdl实现,思路是这样的

网友:
还是直接搭硬件吧,我用了几个都不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