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15W AC-DC 24V模块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3-04-12):
买了2块AC-DC做测试,电源标识输出规格:24V最大负载625mA.
串联DC输出到电流表,
加测试负载电流140mA时: DC输出电压23.9v
测试负载加大到290mA时,DC输出电压降低到22.8V.

感觉没再加大负载继续测试的必要了,如果加到600mA最大值,不知道会降到什么地步。

网友A:
串联DC这个是怎么接的?
测试模块时输出端引线是不是很长,存在压降?
测试时的是否接了输出电容?接了多大的?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DC这个是怎么接的?
测试模块时输出端引线是不是很长,存在压降?
测试时的是否接了输出电容?接了多大 ...

直接使用万用表串接,导线长度没超过20cm。

24v输出直接连接到dc-dc LM2596模块了,周围也就是一些配套的滤波电容

楼主:
测试负载,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终端,挂上显示屏以后比较费电,24V情况下每个终端耗电140mA,,用AC-DC模块带一个终端,压降0.1v,带两个终端,压降1.2v了。

网友A:
请问一下,显示屏是容性负载吗?虽然负载电流很小,超过模块的最大容性负载,可能会导致模块的输出电压未完全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显示屏是容性负载吗?虽然负载电流很小,超过模块的最大容性负载,可能会导致模块的输出电压未完 ...

显示屏的5v电源由LM2596开关电源芯片提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屏的5v电源由LM2596开关电源芯片提供。

是不是LM2596自身振荡了的呢!

网友D(2013-06-27):
问题写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