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看懂这个图,麻烦解释一下哦,在线等

楼主(2013-04-12):
看懂这个图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这是智能多功能安全用电保护器的原理图,我看不懂,为什么不用AD模数转换器就直接接到单片机处理,LM324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在线等哦

网友A:
图片看的不太清楚。324估计就是个比较器的作用

网友A:
324左上方那电阻是个可调电阻,应该是基准调试用的

网友B:
无非是漏电了、过流了,LM324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电路不完整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是漏电了、过流了,LM324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电路不完整不清晰!

本人天生愚钝,能说详细点吗?这个不完整,应该怎样是完整的,能给我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左上方那电阻是个可调电阻,应该是基准调试用的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你自己去看下324怎么用的吧 下载一个datasheet

网友C:
图也太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也太模糊了……

这图是我从网上下的,我正在做毕业设计,想参考下,但看不太懂

网友B:
能上大学的不会太笨的,估计大学时没有好好学,这个图不太清楚,但是基本原理很简单的。
运放要么是放大,要么是当比较器用。
粗看是当比较器用,输入电阻分压到运放负输入。
运放正输入接参考电压,同时带正反馈,起到一个回差作用,输出不会抖动。
这些大学模电书里可以找到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大学的不会太笨的,估计大学时没有好好学,这个图不太清楚,但是基本原理很简单的。
运放要么是放大, ...

我知道这个是比较器,只是不知道参数怎么设?你不是说这个不完整的吗?

网友D:
楼主如果知道是比较器,用393代替了不行吗?

网友E:
这是一个比较器电路,通过可调电阻来改变运放输入端的输入电压,与另一输入端的电压比较,从而输出高或低电平。从你的电路上看的话,电路的功能应该是为做单片机检测高低电平的。注:运放上的其他元件组成的功能主要是‘滤波’

网友E:
这个电路的主要原理就是将某一电压从比较器的一端输入,与另一端滑动变阻器的电压比较,如果外部输入的电压高于滑动变阻器的电压则输出高或低电平,再通过IO口检测,来判断输入的电压是否大于设定值。(设定值为滑动变阻器的电压)。不用AD,是因为这样的简单电路能实现的功能,没必要在用AD做麻烦的编程及电路了。而且我感觉这个电路挺好的,比较简单方便,精确性的话应该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比较器,只是不知道参数怎么设?你不是说这个不完整的吗? ...

学习不好,脾气也大,难怪。
这个电路当然不完整了,输入是什么信号都没有说明,能完整吗?
你总要告诉大家电路的输入输出吧?

网友F:
想唱歌:大家一起来……哈!叫你渎书、你逃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知道是比较器,用393代替了不行吗?

可以,393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的主要原理就是将某一电压从比较器的一端输入,与另一端滑动变阻器的电压比较,如果外部输入的电压 ...

谢谢,回答得真好!我用的是protues来仿真,我的设计要用到ISD2560芯片,可是protues里面没这个芯片怎么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不好,脾气也大,难怪。
这个电路当然不完整了,输入是什么信号都没有说明,能完整吗?
你总要告诉大 ...

:L好吧,是我疏忽了,输入的是电压,你还是第一个说我脾气不好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唱歌:大家一起来……哈!叫你渎书、你逃学!

网友F:
为什么看不懂?基础不好呀!…

网友G:
这是最基本的单片机的应用,查资料,看一下,一步一步了解,一口吃不了大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看不懂?基础不好呀!…

我看懂了,可是不懂比较器的参数怎么设定?你懂吗?说说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最基本的单片机的应用,查资料,看一下,一步一步了解,一口吃不了大胖子的。 ...

说得好轻松啊,这些话我也对别人说过

网友H:
一团糟糕
如果是标准的8051单片机
40脚直插的芯片,晶振脚也不会是在第7  第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团糟糕
如果是标准的8051单片机
40脚直插的芯片,晶振脚也不会是在第7  第8脚

这个图确实是有问题,但他不影响我问的问题,我只是问比较器,其他不用太较劲的,大概知道是怎么样的就行了,我现在最在乎的是参数的设定

网友F:
说白了:教科书上有:还有专业书籍:我告诉你?我会饿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白了:教科书上有:还有专业书籍:我告诉你?我会饿死的!……

我又不会跟你抢吃的:L

网友H:
想问问题
楼主至少也要给个清晰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问题
楼主至少也要给个清晰的图片

没有ISD2560芯片,暂时这样,int输入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此电压超过预设值就会发生报警

网友I:
虚短,虚断。运放最基本的分析方法

网友F:
我的原则:对那些做出努力、基本功扎实、却因经验、积累等原因:在某个结点上有疑点时:我当仁不让,两肋插刀!而其他的…我认为是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