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C8051,CODE区设置导致程序无**常运行

楼主(2013-04-12):
在写个用查表法做CRC校验的程序,程序没有声明CRC查表表格时,运行正常,声明CRC查表表格后,就无**常运行,是不是CRC查表数据跟中断向量地址重复了?
在我声明了CRC查表表格以后连中断向量都不会进入了
看了下编译的数据,DATA和XDATA两个数据都没有变化,只有CODE从200多变成600多,就导致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了
求大牛指教啊,我的程序设置里Xdata和CODE都用的是LARGE

网友A:
这个功能本身没有问题。
CODE区设置导致程序无**常运行, 看你怎么设置的了。
弄不清楚,有不想透露你的代码,那就取啃一啃 Keil 的编程手册吧

网友B:
检查一下C8051是否有编程选项,禁止读CODE。或者是否对FLASH操作有禁止。
有些MCU,为了加密,禁止读CODE。可以降低加密等级。

网友C:
应该是指针操作不正常的原因吧,指向了特定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