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电脑如何达到飞一样的速度?

楼主(2013-04-12):
作为一个码农,整天用的最多的是uedit,mdk,word,excel,pdf ,
UEDIT打开最慢,而且cpu占用率也不高,我硬盘也换成SSD 128G的了,win7 64bit 8G ram 资料盘还是5400RPM的。
而且是每次打开都要个1-2秒,MDK在64bit下调试用MDK自带的JLINK驱动,感觉也挺慢的。比以前32位的慢。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共享一下?

网友A:
不差那1,2s

网友B:
我的电脑,打开delphi要好几十秒,打开iar也要20秒,st-link调试有时几十秒才走一步,软件模拟稍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嘿嘿,先卸掉360安全卫士之类的软件吧,这些玩意除了让电脑变慢其它作用不大……;P

网友D:
装回XP最快

网友E:
把不用的软件卸掉,系统资源都被占用了

网友F:
Win7+SSD 把常用软件装在SSD上 应该速度很快才对哦

网友G:
什么都不要安装,可以提高速度吧

网友H:
电脑配置已经很高了呀……
换成notpad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啊!

网友I:
呵呵,够用就好。我还用得5400转的并口硬盘

楼主:
但还是不爽啊。

网友J:
把电脑搬到飞机上办公,就可以飞的速度了。

楼主:
就希望点一个图标,0.5秒内开界面,调试时刷新能不卡。

网友C:
重装Win7,只装几个需要的软件,并且都装在SSD上,不要打系统补丁,也不要安全软件,纯粹裸奔,应该可以飞起来了……;P

网友K:
好吧,我也觉得现在的软件占用内存越来越大了,软件已更新占用内存直上了。

网友L:
换高级的电脑,提升内存容量,定期清理系统垃圾

网友M:
除了garin223说的:换高级的电脑,提升内存容量,定期清理系统垃圾
还可以:
制作内存虚拟硬盘,或用内存做硬盘虚拟缓存。

网友N:
瓶颈往往在,硬盘的速度,建议用矩阵。
只要CPU够快,RAM够大,加载到内存后,速度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显卡要好,不要占用太多CPU时间。

网友O:
果断换回xp,或升级win 8

网友P:
文本编辑的话,推荐Sublime Text,2或3都可以,MDK什么的也就那样了

网友Q:
我的台式机打开UE也不过1~2秒,用的是西数绿盘,比较慢的那种,内存才4G。

网友R:
ue 还嫌慢

网友S:
常用的软件启动了就不关了,直接在下边任务栏排着,经常是一行排到满满的……

网友T:
C8051F120仿真一次就要花上2分,用Win7还不好使的飘过

网友U:
做到应该不难,毕竟现在机票打折了

网友V:
嗯!要想飞快:找二根**毛插上…当然、小心禽流感哟…

网友W:
07年的笔记本飘过

网友X:
什么cpu?看看你的电脑电源模式是不是在平衡上?看起来你的机器是笔记本吧?更新驱动,然后把电源模式改成高性能,再试试

楼主:
哦,有价值,明天试下

楼主:
把机器BIOS的跟节能有关的选项全部关掉,感觉快点了。

网友Y:
不用的软件一个也不要装,定期清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