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电源模块之间串联或并联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3-04-12):
请问电源模块之间串联或并联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串联应用注意:
1)总负载电流的大小不能超过功率最小模块的输出电流
2)输出噪声也会变大,应用中应采取更多的滤波措施;
3)在模块的输出端并联一只反偏二极管(一般采用压降小的肖特基二极管),以免反向电压加到另一个模块上。
并联应用:
1)要求并联使用的模块其特性要非常的相近,否则输出电压高的电源有可能会提供全部负载电流,导致各个模块负载电流的不平衡,即使输出电压极为相近,由于输出负载随时间,温度变化产生的差异,也使负载功率的平衡变得极不稳定,因此尽量避免并联使用。
2)在必须需要并联使用时,最好采用冗余技术

串并联应用时,模块前端的供电母线最好加LC滤波电路,防止模块之间互相干扰,电容C最好比较靠近模块。

网友B:
说的很详细。。。

网友C:
二楼说的不错。

网友D(2016-01-30):
有没有电路模块拼接方法,噼如 用开关管振荡电路,返馈电路等搭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