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放大电路求解

楼主(2013-04-12):
各位大虾,我自己找了个把手机声音信号放大并通过喇叭输出的放大电路,我试了一下是工作的,于是我想把它抄下来,具体如下图所示,抄玩后当我再去分析原理时,傻了,不知道怎么分析,图中Q1和Q3,Q4分别有什么用?图中没有功率放大管怎么能驱动喇叭工作呢? 能帮助以下我吗?谢谢!
请注意,图中的Q1是NPN8050,Q3Q4是PNP8550.

网友A:
Q4BC两极倒换就差不多了

网友B:
除了Q4三极管基极b、集电极c交换外,Q4还必须是NPN型三极管,而不是楼主说的PNP三极管。

不用抄板。这个自己设计并不难。

Q4NPN,哈哈

网友C:
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很邪门呀。我也想找一个用示波仪看看。

楼主:
各位,我按你们的意思改了原理图.(Q3是PNP 8550管,因为管子上面还有丝印,Q4没丝印,我用万用表测了几遍,是PNP管.),好像Q1和Q4组成推挽功率放大电路,是这样吗? 另外,Q3有什么用呢?看上去一点用也没有? 还有信号怎么输入和输出的,看不懂,请指教!谢谢!

瞎改,看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Q4三极管基极b、集电极c交换外,Q4还必须是NPN型三极管,而不是楼主说的PNP三极管。

不用抄板。这个 ...

我是菜鸟,请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我按你们的意思改了原理图.(Q3是PNP 8550管,因为管子上面还有丝印,Q4没丝印,我用万用表测了几遍,是PNP ...

4楼是正确的,你抄错了。
你瑞仔细对照一下看看

网友E:
楼主可谓有眼不识泰山。

网友F:
:)酱油的走过

楼主:
各位大侠,我终于理清了头绪,仔细测了一下三极管,把图更正如下,请高手指教能解释以下原理图吗?声音信号是怎样放大输出的呢?图中Q1,Q3,Q4分别有什么作用?谢谢!

这个样子,看上去显然明晰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xukun977, 高手,能解释以下原理图和图中三个三极管的作用吗?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H:
Q4是用来放大声音信号的电压,Q1与Q3组成了共射互补输出放大电路,用来进一步放大电流,就是功率放大用来驱动扬声器。模电书上有